[求助] 关于verilog有符号数的运算

楼主(2021-09-26):
我在尝试使用verilog中一个内置函数$signed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两个有符号数ai_s di_s相加的时候,如果它们都为正数则结果正确,但当有一个负数时就会出现错误,如ai_s = -81,di_s = 125时 相加的结果do_s = -212,这显然是错误的我算了一下ai_s和di_s的二进制相加即10101111+01111101=100101100 即do_s的二进制结果,它当作了两个无符号数相加

以下是.v和testbench及编译结果
我在查阅资料时发现$signed之后就可以直接运算但我尝试了并不对,想知道问题出在了哪

网友A:
你代码里面直接相加的意思是两个无符号数相加,建议你先把输入转换成补码,然后相加,最后把补码转换成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代码里面直接相加的意思是两个无符号数相加,建议你先把输入转换成补码,然后相加,最后把补码转换成源码 ...

没有明白,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明白,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就是做加法前,源码转换成补码,然后进行加法,输出时把结果转换成源码
计算机里面的加法运算基本上都是补码进行
你的需求是两个3bit的有符号数相加,结果是一个4bit的有符号数
先把两个3bit的有符号数转换为4bit补码,然后相加,只保留4bit累加结果,进位舍去,最后把这个结果转换成源码,就是输出
具体源码,补码,反码是如何定义的,网上有资料。

网友B:
如果把结果值的最高位抹去,结果就是对的,感觉8bit+8bit的有符号数相加是要考虑结果溢出与不溢出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结果值的最高位抹去,结果就是对的,感觉8bit+8bit的有符号数相加是要考虑结果溢出与不溢出的情况 ...

是的 我现在感觉$sign就是先看最高位作为符号位然后补一位,后面数字位进行补码操作,最后再加上原符号位。只不过二进制码显示仍是源码

网友:
看起来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但是,首先要确认的一点是,你的想法没有问题;
在此需要普及一下,FPGA里面的运算就是补码,不需要额外的转换。
比如:0xAF就是无符号数175和有符号数-81的补码表示。

我按照你的代码把条件语句改了一下,可以参考,这样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