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etraMax无法安装

楼主(2021-09-26):
问题如下:Can't install R-2020.09-SP3 release of tx:Can't find base product (syn) for OVERLAY product tx.
见下图。

请问各路大神,是缺哪个base product呀?已经装了syn

1

1

网友A:
要么装独立版本 要么装在syn里面

网友B:
这个tetramax分为tx和txs两个包,如果没安装syn的话,就要安装单独的包,即tx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tetramax分为tx和txs两个包,如果没安装syn的话,就要安装单独的包,即txs
...

已经装了syn,是需要怎么设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装独立版本 要么装在syn里面

装在syn里面是指把他们放在一个安装目录下面?

网友B:
我安装的都是txs,还没装过t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安装的都是txs,还没装过tx的

那我也装txs试试

网友(2023-12-08):
楼主能分享下软件吗,论坛实在找不到这个新一些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