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施密特触发器仿真的疑问?

楼主(2021-09-26):
我用ic617对施密特触发器进行仿真,我看网上说只要勾选上Hysteresis Sweep就可以了,但是我发现不得行。然后想着让vin从1.8v高电平往低电平扫,但是都是曲线都是从0扫到1.8.有没有大佬知道施密特触发器怎么仿真,帮帮小弟。

网友A:
PM2 該是用 N管
NM2 該是用 P管

网友B:
dc 从0到1.8 再扫一个从1.8到0的

网友C:
参考二楼说的   换下管子,另外这两个管子尺寸相对反相器的尺寸取小

网友D:
你的施密特结构不对,所以没有迟滞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2 該是用 N管
NM2 該是用 P管

大意了,现在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施密特结构不对,所以没有迟滞特性

感谢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二楼说的   换下管子,另外这两个管子尺寸相对反相器的尺寸取小

感谢留言,就是管子画反了,不过我放了一下,好像那两个管子尺寸越大,滞回效果越明显,毕竟不加那两个管子就没有滞回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 从0到1.8 再扫一个从1.8到0的

感谢留言,就是结构画错了,勾上Hysteresis Sweep可以仿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