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差分输入的整流器 S参数的仿真

楼主(2021-09-26):
Cadence新手请教各位大神,对于如图所示的整流器的S参数的仿真如何做呢?我在差分输入端加了port,也尝试在直流输出端也加port。用SP仿真测试S11,但是测出来的S11特别接近于1。但是做tran仿真时候,明显有大部分能量是传输到输出端的负载了的。为什么会测出来S11无限接近于1呢?算S11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下面的公式得到整流器真正的输入功率。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
救救孩子吧

楼主:
求求别沉下去。

网友(2022-10-09):
大佬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这个是我的S11仿真曲线,明明S11没有达到-10dB以下,但却性能很好,把S11的尖峰调到2.4G反而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的S11仿真曲线,明明S11没有达到-10dB以下,但却性能很好,把S11的尖峰调到2.4G反而不工作了 ...

你这个是小信号的S参数仿真吗?对于整流器这样的非线性器件应该是需要大信号的S参数仿真的,所以可能小信号的S参数仿真得到的结果不可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小信号的S参数仿真吗?对于整流器这样的非线性器件应该是需要大信号的S参数仿真的,所以可能小信 ...

对,之前用的小信号,现在改成LSSP仿真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之前用的小信号,现在改成LSSP仿真了,谢谢大佬

你用LSSP仿真得到的结果感觉准确吗?

网友(2023-01-07):
可以加我QQ一起交流下吗我也是做CMOS整流器的,我QQ:1871611651非常感谢

网友:
你好,我也是做CMOS整流器的,可以加个好友一起交流嘛,我QQ:1871611651,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