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09-26):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我在做综合时,log里面报的Error,这个有没有问题?我看之前有帖子发过这类,有人回复说没问题,想知道为什么没问题?
谢谢。

网友A:
milkyway reference 库目录也许没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lkyway reference 库目录也许没设置对

您是说,我的milkyway reference 库目录没设置对,导致physical lib和logic lib 不匹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说,我的milkyway reference 库目录没设置对,导致physical lib和logic lib 不匹配吗?
...

maybe

楼主:
谢谢,我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