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etbench中产生1bit激励信号

楼主(2021-09-26):
场景是测试uart模块,想输入字符ABC的ASCII码表示,需要1bit输入
比如A——0100 0001
B——0100 0010
C——0100 0011

网友:
建议你把测试激励中的并行数据定义成数组,或者用rom存起来,然后按照你的测试时序,写段并行转串行的代码或者模块,即可

网友A:
写一个发送单bit的task,然后调用这个task再写一个发送8bit的tas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发送单bit的task,然后调用这个task再写一个发送8bit的task。

您好,能麻烦您具体说一下吗?不是特别理解

网友:
是1个BIT一个BIT的输入吗?根据波特率定义好时钟,在时钟上升沿或下降沿每次发送1bit数据,就是ASCII特点的值,或者将整个过程包成TASK块,调用。

网友B:
说不定你是想要这个?仿真时长设为50us,文件的波特率是1Mbps,一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1个奇校验位(偶校验在文件中是注释的),1个停止位。仿真波形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你是想要这个?仿真时长设为50us,文件的波特率是1Mbps,一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1个奇校验位(偶 ...

感谢感谢,我就是在仿真uart功能

网友C:
热心的高手都把代码给准备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心的高手都把代码给准备好了。

是的,非常感谢6楼的大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