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EMIR仿真出错问题

楼主(2021-09-27):
后端用一个Full版图成功提取出指定block(其他Block被exclude,仿真的sch是完整的)的xDspf后,用spectre APS进行EMIR仿真出现下面的错:

请问这是出什么问题了呢?

网友A(2022-08-26):
setup--SimulationFiles--Parasitic Files(DSPF)有没有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SimulationFiles--Parasitic Files(DSPF)有没有设定?

有设定,这个电路是进入symbol里面去选择的子电路,进到里面去选择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好奇怪

网友B(2023-11-09):
引用 楼主:
有设定,这个电路是进入symbol里面去选择的子电路,进到里面去选择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好奇怪
...

请问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没有呢

网友B:
请问最后仿EMIR流程跑通了吗?跟你这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后仿EMIR流程跑通了吗?跟你这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没有,最后是把不想要的直接叉掉跑起来的。上述进入选子电路的方法未成功。

网友(2025-01-08):
请问最后有解决嘛

网友C:
我单跑一个inv就会报错,步骤都是按照ui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单跑一个inv就会报错,步骤都是按照ui来的

检查每一步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每一步是否正确

感谢回复,我已经完成前面的流程,现在在查看IR result出现问题,在Net Plot没有IRdrop分析,下面也一直没有vdd和vss的net,不知道是不是laymap 文件有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layermap文件是根据dspf文件,自己编写的,不知道对不对

#<type>    <extraction_layer_name>  <dfII layer_name>
metal      m1trm                     MET1
cont       cont                      CONT
poly       p1trm                     POL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