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器件中,nbl为什么是矩形

楼主(2021-09-27):
在design rule中看到的,就说nbl必须是矩形,请问不是矩形会有哪些问题产生呢?

楼主:
大概学习了一下,望大佬看看有没有补充
1.nbl与shn的连接在制造过程存在精度的误差
2.结形状的不同会导致耐压的变化

网友(2022-01-13):
你提到的两点还不是很理解,精度有误差带来的风险时什么呢? 结形状不同时怎么影响耐压的,有多大影响。楼主有每相关资料。我们现在决定自行wave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