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删帖

楼主(2021-09-27):
删帖

网友A:
区别很大,举个简单的例子:
1. Width of OD in vertical direction = a+nb (n=1,2,3…)

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在12nm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区别很大,举个简单的例子:
1. Width of OD in vertical direction = a+nb (n=1,2,3…)

是fin的宽度加上n倍pitch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fin的宽度加上n倍pitch吗?

是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