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些关于IO中二极管防止ESD的模块,layout需要注意的

楼主(2021-09-27):
新人菜鸟请教,如图,IO电路中,在VSS和VSSQ之间一个环形的二极管,防止ESD,在做layout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比如VSS的进线和VSSQ的出线有什么要求吗,
对于22nm的工艺,这个做ESD的线宽有什么要求吗,
请大佬赐教。

网友A:
GF工艺? 哪个所得项目?

网友B:
能宽尽量宽吧 尽量用顶层METAL 一般不小于20um放置的时候做好保护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GF工艺? 哪个所得项目?

tsmc工艺,小公司小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宽尽量宽吧 尽量用顶层METAL 一般不小于20um放置的时候做好保护环

学习了,多谢指点

网友:
这个根据design rule  ESD mos的画法去画即可,该有的层次要包好,管子的d端要做大,poly的连法等等,都会有的

网友(2021-11-11):
像这种二极管,正向导通是不是属于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