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没有boolean size 吗?

楼主(2021-09-27):
求助以前一直用laker, 现在改用virtuoso了,很不习惯,virtuoso没有类似laker的boolean功能吗?只找到size,只能改变自身layer的大小,不能生成新的layer。

laker还有一个很好用的chop arry, stretch arry,virtuoso也没有

网友A:
array在virtuoso叫mosais。。一样可以chop和streach。
布尔运算?virtuoso里有个layer gene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ray在virtuoso叫mosais。。一样可以chop和streach。
布尔运算?virtuoso里有个layer generation。。 ...

mosaic怎么使用啊,laker的stretch array 用鼠标划一根线,就自动array到想要的地方。laker的boolean有点像virtuoso的size, 但是viruoso的size,只能对选中的layer变大变小,
不能产生palette中选中的layer.用layer generation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