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

楼主(2021-09-27):
请教,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时report中的driveless,loadless 都是可以ignore的,driveless,loadless为什么可以ignore?

网友A:
driveless,loadless  查一下电路看是不是输入float或者输出float?
lec如果能过,那么它不影响逻辑的正确性,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iveless,loadless  查一下电路看是不是输入float或者输出float?
lec如果能过,那么它不影响逻辑的正确 ...

您好,但是我的理解是如果input pin是floating的,会影响func,还是只是可能会影响func,不是一定影响func,我的理解对吗?输出是可以floating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但是我的理解是如果input pin是floating的,会影响func,还是只是可能会影响func,不是一定影响func ...

输入floating也不一定影响func,比如一个与门一边是tie0,那么这个逻辑的输出就是恒0,所以对formal也没啥影响。
但是输入floating会进入亚稳态,对功耗会有影响,这种情况一般在前端写代码的时候就不允许出现,但是就算出现了,后面后端也可以通过在这些端口插入tie cell来解决。
但是它本身对抽spef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floating也不一定影响func,比如一个与门一边是tie0,那么这个逻辑的输出就是恒0,所以对formal也没 ...

前辈,这个后端可以通过什么命令来弄吗?在什么阶段来插这种tie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