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法显示DC信息

楼主(2021-09-27):
各位前辈,小弟想通过calculate—>OP仿真器件一些DC参数,但选择管子后list无参数,CIW有warning,请教各位前辈如何解决

网友A:
是不是你ADE L跑DC时没有勾选save DC Operating point?我也没见过这个warning,能想到的只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ADE L跑DC时没有勾选save DC Operating point?我也没见过这个warning,能想到的只有这个。。 ...

前辈,我勾选了的

网友B:
这可能不是一个MOS模型,而是又包了一层的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不是一个MOS模型,而是又包了一层的器件

果然如前辈所说,我刚画了个symbol然后去点,会有这个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如前辈所说,我刚画了个symbol然后去点,会有这个warning

感谢二位前辈的指点,问题已经找到,是PDK的原因,PDK设置保存DC点的路径与仿真器默认路径不一致,导致无法找到DC信息

网友C(2022-07-05):
引用 楼主:
感谢二位前辈的指点,问题已经找到,是PDK的原因,PDK设置保存DC点的路径与仿真器默认路径不一致,导致无 ...

你好博主,请问应该设置为什么路径,和博主同样的问题!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博主,请问应该设置为什么路径,和博主同样的问题!求助!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没上过论坛,不知你是否解决,我先把我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贴出来,供你参考
问题现象:通过Annotate —>DC Operating Points,和Print Operating Points都无法得到器件的DC信息
原因:1.PDK提供的器件端口名和Cadence仿真器默认设值的端口名不一致; 2.PDK没有在data.dm写相应的DC信息的参数,导致无法抓到器件的DC信息;
          主要还是当时用的时候,是一个新制程,fab提供的是一个半成品,很多东西不完善,后面我们也针对PDK的多加很多rule来保证流片正常
解决方案:修改CDF参数(要求有PDK的修改权限),将PDK内设置端口的名称改为与之对应的,增加CDF参数,之后就好了
这是Virtuoso默认的端口命名

CDF内的修改,termMapping是器件端口映射,对应即可,比如MOS器件D端对应1端口;

opParamExprList是DC工作点的信息,写入格式 ("ids" "OP(mappedRoot(\".mxckt\") \"ids\")");

optParamExprList是tran工作点的信息,写入格式 ("ids" "OPT(mappedRoot(\".mxckt\") \"id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没上过论坛,不知你是否解决,我先把我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贴出来,供你参考
问题现象: ...

感谢!学到了

网友(2022-10-13):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没上过论坛,不知你是否解决,我先把我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贴出来,供你参考
问题现象: ...

请问改cdf的那个图在哪里打开呢

网友(2024-08-14):
感谢 十分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