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寄生参数提取问题

楼主(2021-09-27):
  用Calibre_PEX提取寄生参数时出现“PEX IDEAL XCELL is only applied in gate-level extration”以及"No ground net name defined in PEX NETLIST statement and 0 will be used in the netlist"两个Warnings错误,
  请问是什么意思呢,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某些工艺版图中带有MIM MOM等一些特殊器件时,在PEX提取时,需要用到HCELL 和XCELL,那么在提取时需要设置Inputs 选项时选择use LVS H-cells file和hcell_list,这两个文件一般在PEX对于的rule文件有定义,目的是防止寄生参数重复提取。当选择用HCELL时对应的Extraction Type 需要选择Gate Level,才能生效。

网友B:
Warning 不用管吧,error才会有影响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rning 不用管吧,error才会有影响把

这样的吗,我第一次用PEX,不太清楚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些工艺版图中带有MIM MOM等一些特殊器件时,在PEX提取时,需要用到HCELL 和XCELL,那么在提取时需要设置I ...

谢谢指导,谢谢啦

网友C(2024-05-17):
有H-cell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H-cell文件吗

三年前的帖子啦,现在看来应该是少了相关文件,事实上这个工艺在用pex抽寄生时后续也没有成功,后面好像还是用starRC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