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设计

楼主(2021-09-27):
LDO的输出1.2,基准电压0.6,反馈电阻比例1:1。与基准电压1.1,反馈电阻比例1:11。这两种设计方法的优点与缺点是啥?

楼主:
自己先占一个

网友A:
参考源的低频psr、噪声或失配会直接反映到输出。
参考是0.6V的话,上述这些在输出会被放大两倍。
不过你用0.6V,EA可以用PMOS做输入,也许噪声又会好一些。所以要综合考量的,我也只是列了其中一点。

网友B:
用更低的参考参考电压,当在分压电阻加个电容稳定性补偿的时候会更好补偿,分压电阻比例越大,有补偿引入的零点相对于极点位置就更低频可以用这个零点进行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源的低频psr、噪声或失配会直接反映到输出。
参考是0.6V的话,上述这些在输出会被放大两倍。
不过你用0 ...

谢谢前辈,对于你说的这几点,我去仿真试试,看一下,不同的参考源对低频psr,噪声以及失配会有多大的影响。对稳定性的影响能具体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更低的参考参考电压,当在分压电阻加个电容稳定性补偿的时候会更好补偿,分压电阻比例越大,有补偿引入的 ...

前辈对稳定性的影响能讲的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