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接方式同的同类型mos管尺寸怎么计算

楼主(2021-09-27):
1.L相同,W不同的计算方式为 W相加 L不变;例如 nmos1 W=1u L=0.5u  nmos2  W=0.5u L=0.5u 可等效成nmos3 W=1.5u L=0.5u2.L不同时 ;例如 nmos1 W=0.5u L=1u  nmos2  W=0.5u L=0.5u 可等效成nmos3 W=?u L=?u

楼主:
或者 怎么连接方式相同的器件,lvs能将L不同的器件分别输出,而不是合并

网友A:
為什麼相同的元件要分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相同的元件要分開看?

因为layout中有许多dummy,需要在电路中添加这些dummy,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layout中有许多dummy,需要在电路中添加这些dummy,

在電路中加入相對應的device 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