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大家,如何理解相位噪声中的“相位”?

楼主(2021-09-28):
关于相位噪声的简单模型都是基于正弦波或者方波 的,但如果是一个奇异波形,比如锯齿波或者任意波形,如何定义“相位”?hajimiri的论文和cadence help都用到向量来描述周期稳态电路的状态,但是我很难理解这个向量,感觉这个向量并不是时域波形的傅里叶变换的矢量和。

pnoise仿真也有am 和pm,直观理解就是和震荡向量平行和垂直的分量,但是我不太能理解该如何确定这个向量?求教大家有没有论文说明这个?

另外,就是考虑一个driven电路(不是振荡器),比如一串反响器,然后我通过设计pn比使他的输出是锯齿波,也就是说其中上升沿陡峭,下降沿缓慢,那么我看上升沿和下降沿得到的jitter肯定不通,但是这个电路的pnoise确是一个值,那么是不是我们用phase noise反推jitter的公式只能用与上升下降沿对称的电路呢?

网友A:
好问题。这里说说我的理解。相位噪声的概念最早应该是从标准正弦波(余弦)来的,也应该是从通讯中来的,因此可以很容易的得到调频,调幅,调相等概念。由于正弦波也可以很容易的用矢量表示,因此用矢量代表信号也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之后需要做扩展,一种扩展是扩展到其他周期信号,用傅立叶展开应该是最自然的想法,因此只看基频应该和一个正弦没什么区别。另一个扩展是扩展到clk,没人关心clk在稳定时的噪声,只关心跳变那一个时刻,所以这里其实是有个采样过程在其中的。
平时做的pnoise,大部分是关心整个周期的,但对于你描述的clk,其实应该用采样的pnoise分析才对。这种分析对上升下降,结果必然是不同的。

楼主(2022-06-07):
引用 网友A:
好问题。这里说说我的理解。相位噪声的概念最早应该是从标准正弦波(余弦)来的,也应该是从通讯中来的,因 ...

非常感谢。也就是说如果我关心jitter(而不是phasenoise),那么我的仿真都用改用pnoise中的sampled(jitter)而不是timeave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