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五管运放用作比较器输出摆幅为什么很小?

楼主(2021-09-28):
一个简单的五管运放,想按照这个思路弄成一个比较器,开环增益也有59db,也就是接近1000倍增益。那么vout=av*vid,我的正端vref=1.25V,设负端fbi为1V,vid=0.25V,我电源是5V,按理说不应该当vref>fbi时,输出为5V吗?可为什么实际输出只有2.3V左右?
而且发现vref越高,当vref>fbi输出也越大,到底是哪个地方想错了呢?

网友A:
增益是小信号增益,小信号增益成立的条件是在某个确定的直流工作点下.你输入偏差那么大,怎么可以用两边一样的时候的增益来计算呢????至于输出2.3V,还是直流工作点限制。

网友:
直流工作点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是小信号增益,小信号增益成立的条件是在某个确定的直流工作点下.你输入偏差那么大,怎么可以用两边一样 ...

感谢您的及时回复。应该是您说的直流限制吧,看了下上边的电流源的vds是2.386V

把之前看的东西给忘了,后来看了看才想起咋算的;

Va=Vin-Vgs=2.386V
输出上限≈Va-vdsat65
输出下限≈vdsat66
是这样吧?
因为这个Va的电压受谁控制之前理解错了,所以没想明白,比较菜这样的话就解释了为啥输入越大输出幅度也越大。

网友(2022-10-06):
请问楼主如何我用5管OTA做出来的比较器当输入电压接近输入管阈值电压时候输出电压就开始很快上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