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网表LVS过不了

楼主(2021-09-28):
上图是layout 抽取的spice网表

上图是原理图的spice网表,电路就是在原理图图中插入了一个数字标准单元库中的INVD0BWP35P140反相器

可以看出原理图和版图的网表w和l是一样的,端口也对,但是instance一直对应不上很奇怪

网友A:
加个tapcell 去run l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tapcell 去run lvs

加了的,tapcell只是well和psub的连接,所以网表里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tapcell 去run lvs

加过了,不对的

网友B:
截图看一下你这2页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看一下你这2页的设置

我把反相器原理图中的晶体管删除又重新添加LVS就能过了,这个反相器是标准单元库中的。因为标准单元库没有提供shcematic所以要用import spice把网表转化为原理图,
但是有一堆其奇怪怪的bug。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比如导入后下面的finger width(100nm) 和totoal width(140nm)不一样,100nm是晶体管默认的长度。

网友C:
Your connections of INV schematic was wrong.
The pins order of INVD0xxxx is "I VDD VSS ZN" and XI2 call INVD0xxx order is "I ZN VDD V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Your connections of INV schematic was wrong.
The pins order of INVD0xxxx is "I VDD VSS ZN" and XI2 c ...

啊 竟然没发现这个细微错误,原理图的pin是对的,应该还是标准单元库导入的问题,感谢

网友:
PIN的顺序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