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ADC中的冗余的设计区别(半冗余以及整数冗余)

楼主(2021-09-28):
各位,请教一下,传统的纯流水线结构中的冗余设计,查阅了一些文献,从1992年开始Lewis开始的1.5-bit(0.5冗余位)开始,基本的流水线设计都会配置冗余位,但是怎么配置却没有明确的定论,我查询文献,总结下来基本有三种方式。有些疑问,还请帮忙看一下,一起讨论进步。
主要的参考文献为:
Data Converters (by FRANCO MALOBERTI, Pavia University, Italy);
High Speed Data Converters (Ahmed M.A. Ali, ADI fellow, high-speed group);
以及其它的JSSC等paper。

下面均以4-bit的分辨率为例,可实现的方法有:
一、传统的比较阈值和数目(比较器数目15个,阈值点在输入信号范围内均匀分布),但是余量放大器的增益减半,实现放大器输出的半放大效果,其传递函数如下:
二、比较阈值和数目减小一个(比较器数目14个,阈值点在输入信号的中间部分均匀分布,两边存在多一半的分布步长),但是余量放大器的增益减半,放大器输出在输入信号接近满摆幅的时候为满摆幅输出,中间大部分区域是半摆幅输出,这个类似于1.5bit/stage,数字校准的时候只有错一位相加就可以实现重建,如下图(左)中的虚线所示(两边为虚线),同时附上经典的1.5bit/stage的传递函数曲线。
三、最后一种是ADI一直用的技术,即比较阈值和数目增加一个(比较器数目16个,阈值点在输入信号的中间部分均匀分布,两边只有中间一半的分布步长),称为folded-end,同样,余量放大器的增益减半,放大器输出在整个输入信号范围内都是半摆幅输出,如下图(左)的实线所示,同时附上ADI的带有编码的传递曲线(ADI的例子是对应3-bit的分辨率)。

问题在于:
1、对于这三种冗余算法的优劣势怎么考虑?
个人意见是:对于SNR要求较高的场合,传统的类似半bit冗余技术的输出摆幅更大(方法二),有利于SNR的提升,但是SFDR要求会更高,对于放大器的输出摆幅严格限制在FS/2(方法一和三)来说,线性度更好,但是SNR可能会恶化!
2、三种冗余算法数字重建的时候怎么做?都是错一位相加吗(假设每级的有效位数都是按照分辨率的下一个整数来算)?
3、每种冗余算法的温度计码到二进制码怎么映射?对于经典的1.5bit(方法二)以及方法一,这个编码不难,但是对于方法三的ADI的解决方案,因为比较器多加了一个,导致实际的二进制码需要多增加一位(因为现在有17个分段)来表征,但是首位的编码为什么最高位是1,其余所有段最高位是0,这个最高位的目的是?实际这一级的有效位数是(假设这一级的分辨率是4,实际的数字码出来5位,那么有效的分辨率是2还是3)?

网友A:
Ali这本书写的还可以啊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系统要求中 你的AD 面积、功耗有具体要求吗

网友B:
2和3不是一样的吗,2是从3.5bit改进的,3是从2.5bit改进的

网友:
Make sense as above.

网友:
我没看明白你的方法2和方法3的区别。我觉得是一样的,至少从传输特性曲线上看不出来不一样
你要讨论SNR的问题的话,首先要指明是什么来源的噪声。这个问题我推荐看看EE315B里面的内容。我认为SNR和级间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关系更大,而不是摆幅。
如果放大器gain error不明显,也许直接错位相加就行。在一些高速的应用场合,放大器gain error非常明显,要额外加校准
每一级实际的有效位数,这个问题我也推荐看看EE315B里面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和3不是一样的吗,2是从3.5bit改进的,3是从2.5bit改进的

二和三的主要区别是,是否讲最后的两端折回去,导致最终的输出摆幅是满摆幅还是半摆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i这本书写的还可以啊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系统要求中 你的AD 面积、功耗有具体要求吗 ...

现在不考虑这些,这是单纯的分析,几个传递函数的区别,实际上,几个方法在该级的分辨率一致的情况下应该差别不大,最多就是一个比较器的功耗,当然这不考虑后面的级间放大器的功耗。

网友(2022-05-02):
所以你搞懂为啥会演化出半冗余的原因了吗?

网友:
早期1.5bit只能减小对比较器offset的要求,加dither就会超电压范围,ali的这种可以加dither。

网友(2023-05-04):
请问第三种码数字重建您弄清了吗,4位16个码字错位相加我可以理解,但17个码字怎么加

网友(2023-09-19):
楼主可以分享下第三种方法的参考文献么

网友C(2024-03-15):
1和2冗余相加时错1位即可,3需要错两位

网友(2024-07-22):
引用 网友C:
1和2冗余相加时错1位即可,3需要错两位

但是“1111”是怎么参与重建的呢 其他码的最高位都是0,相加的时候还是相当于3bit,如果最高位是1的话,应该怎么加呢

网友:
关于第三种为什么最小的区间首位是1,我的理解是1111是-1的补码,第一位是符号位。但是具体算多少位的分辨率我也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