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的差分电路的提问

楼主(2021-09-28):
学习到拉扎维差分电路章节时,钻牛角尖了一直转不过来。
图中说了输入共模信号范围,如果是在范围临界点时,差模信号不就会使输入管M1或者M2一个进入线性区吗,不知道自己哪里理解不对,望大家解答谢谢

网友:
我也钻过这个牛角尖。现在我觉得,分清大信号和小信号,一般认为小信号是不会影响大信号偏置的。

网友:
1.小信号很小
2.线性区和饱和区界限并不明确
3.你想想当偏置固定以后,是不是gm就固定了?这里就默认小信号并不影响gm,同样的道理。分清楚主次,不要混在一起才能更好的理解模拟电路。

网友:
楼主的理解是对的。不过我觉得根据书中的公式,我们在设计电路时,除了要保证共模电平在这个范围内,更要注意留出一定的余量,以保证信号在这个共模电平上下变化时管子不会进入三极管区。
所以,实际电路工作时,不应该出现楼主提到的输入管进入线性区的情况。但可能出现压摆区,使其中的一个输入管截止。

网友:
大信号 和 小信号的 理解吧  一般是觉得小信号不影响大信号的状态的 如果影响就是大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