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观察 NVM 和 eeprom版图时,发现BL线都采用M1,不知为什么

楼主(2021-09-28):
(图片)

楼主:
BL线和MUX  等模块连接时  都采用了最底层金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BL线和MUX  等模块连接时  都采用了最底层金属线

这没啥特别的吧,先紧着底层金属用

网友A:
你想用M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用M3吗?

知识看到了很多都是这样做,想请教是否有 物理上的因素

网友A:
这种接法应该没问题 除非说很敏感的线 需要上下层来做shiel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法应该没问题 除非说很敏感的线 需要上下层来做shielding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