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就这个LDO的相关资料或者解释

楼主(2021-09-28):
如题

网友A:
This is just for transition improvement. And give compensation it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is is just for transition improvement. And give compensation item.

怎么提高,怎么补偿呀?

网友:
inp右侧MOS管是一个可变电阻,电阻值大小跟随LDO输出管的栅压,和电容串联,构成弥勒补偿加一个零点,目的是,形成动态零点,动态补偿LDO负载变化引起的极点变化,输出端电容和右下角MOS管形成RC串联,又构成一个零点。

网友B:
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第二版)225页调零电阻与密勒补偿这节有个特别相似的电路分析,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2023-10-26):
引用 网友B:
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第二版)225页调零电阻与密勒补偿这节有个特别相似的电路分析,希望对你有用 ...

我看了,确实是那个线性区MOS做调零电阻的两级运放电路,但是有一处有不一样,inp那两个管子的栅极怎么没有偏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