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单位增益闭环驱动5nF电容,相位裕度大于60,为何输出还是有过冲

楼主(2021-09-28):
运放单位增益闭环驱动5nF电容,相位裕度大于60,为何输出还是有过冲

网友A:
如果环路里有零点,过冲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环路里有零点,过冲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您好,这样我如果消除了零点,是不是过冲就没有了,有相关资料可以共享一下不,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环路里有零点,过冲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环路里面有零点,您的意思是指零点位于GBW内么?

网友B:
开环带内零极点点对,闭环以后天生就会有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环带内零极点点对,闭环以后天生就会有Ring;

那是是Miller补偿加电阻消除极点就会没有过冲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是Miller补偿加电阻消除极点就会没有过冲了么?

那种简单两级结构的确木有;

网友:
好像90度左右才不会过冲,45~60是过冲和稳定时间的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