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orplan如何对逻辑自动布局布线?

楼主(2021-09-29):
请问6.16版本的Cadence 如何对逻辑自动布局布线,好像是Floorplan,但是我没有使用过,有哪位前辈知道,求指点,

网友:
数字自动布线可以,但是floorplan virtuoso好像不行

楼主:
请问数字怎么在cadence 6.16版本自动布线,能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数字怎么在cadence 6.16版本自动布线,能具体点吗

XL 模式下  菜单栏 Route->Automatic Routing

楼主:
前辈,那要怎么设置线宽了?

网友:
线宽应该是在不违反design_rule的前提下自动设置的吧

网友:
在XL状态下,使用Virtuoso Space-based Router菜单,做之前看一看自带的帮助文档,这个没有时序问题,规模一般也不大,熟悉流程后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