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dsinit 文件调用

楼主(2021-09-29):
看help文档里面说.cdsinit放在自己home下面后下次启动cadence是可以自动调用的,但是实际上并不能,这个是哪里设置有问题么,
我涂掉的是我自己文件的路径,丢人就不放上来了

网友A:
virtuoso启动完成后,在CIW看看log,为什么没调用成功

网友B:
是不是项目底下已经有一个了,或者.cdsinit的权限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启动完成后,在CIW看看log,为什么没调用成功

嗯,,,这里完全没有调用过.cdsinit的迹象。安装目录下面那个.cdsinit最后也有printf("END OF USER CUSTOMIZATION\n")一行的,但是CIW界面也没出现,就好像这个文件就没有被调用一样。我涂掉的warning是库的重复defi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项目底下已经有一个了,或者.cdsinit的权限看一下

项目底下没有的,.cdsinit权限也是我的,现在每次启动virtuoso都得自己load一下才行,想着能不能自动load

网友C:
有三个地方都可以放cdsinit
1 安装目录下面 tools->dfII->local
2 home/username/.cdsinit
3 启动目录下面
调用顺序,先在安装目录下找,如果没找到就到2 ,如果还没有才会到3
一旦找到了就不往下找了
但是支持相互调用,比如你在安装目录下面放一个cdsinit,里面load 启动目录下面的cdsin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三个地方都可以放cdsinit
1 安装目录下面 tools->dfII->local
2 home/username/.cdsinit

我看help文档了,这个指的是skill的搜索路径啊,没看哪里有提到.cdsinit的。而且你仔细看一下,你们说的安装路径都是tools/dfII/local。
但是.cdsinit安装路径是tools/dfII/cdsuser啊

网友:
把路径设为绝对路径,cdsinit放在启动目录,试下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三个地方都可以放cdsinit
1 安装目录下面 tools->dfII->local
2 home/username/.cdsinit

解决了,是我的问题,我搞错了,我以为只有在cdsuser目录下有这个文件,一直没想着去local目录下确认,今早去看了下,发现有.cdsinit这个文件,然后在末尾把这个函数加上去了。加载完cadence的cdsinit之后,优先加载userhome目录下的cdsinit,如果没有再去加载运行目录的。

网友(2021-12-29):
多谢分享好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