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阈值检测

楼主(2021-09-29):
首先是一组脉冲信号对电容进行充放电,得到下图vo,经过阈值检测模块后得到图2(当达到阈值后输出由高变低或者由低变高,下图我设计的阈值时903mV,),望各位多留点言讨论下,谢谢,能解决最好!!!!

网友A:
想问啥,问题没看懂

网友B:
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网友:
想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啥,问题没看懂

以vo为输入,输出为图二,设计一个模块。模块功能:当vo电压达到设定阈值时,输出由高变低或者由低变高。(图里边作为示例,阈值点为903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以vo为输入,输出为图二,设计一个模块。模块功能:当vo电压达到设定阈值时,输出由高变低或者由低变高。(图里边作为示例,阈值点为903mV,图1图2的M0 M1 M2三个点是对应的)

楼主:
以vo为输入,输出为图二,设计一个模块。模块功能:当vo电压达到设定阈值时,输出由高变低或者由低变高。(图里边作为示例,阈值点为903mV,图1图2的M0 M1 M2三个点是对应的)

网友C:
比较器吗 , vin >vref (903mV)? 1 : 0

网友D:
如果要求这个阈值电压是一定 且很准的画 是不是需要用比较器来做
还是直接拿mos管的阈值电压来做,但是这种的就不那么是个确定的值了 是和mos的阈值相关了吧 可以参考 POR或者BG的启动电路

网友:
听起来bandgap+比较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器吗 , vin >vref (903mV)? 1 : 0

您好!目前不用比较器做的原因是比较器功耗比较大,考虑用MOS管阈值、反相器阈值等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求这个阈值电压是一定 且很准的画 是不是需要用比较器来做
还是直接拿mos管的阈值电压来做,但是这 ...

这个阈值电压我可以调(可控的阈值),暂时示例是一个值,不用特别精确,不用比较器的原因就是为了降低功耗来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阈值电压我可以调(可控的阈值),暂时示例是一个值,不用特别精确,不用比较器的原因就是为了降低功 ...

那你可以去搜搜 POR电路吧 ,这个电路就是通过对电容写电压,当电压超过mos的阈值时 输出翻转 不过这个阈值电压 PVT下波动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可以去搜搜 POR电路吧 ,这个电路就是通过对电容写电压,当电压超过mos的阈值时 输出翻转 不过这个阈 ...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
类似的电路在分析TI一款20年前的芯片中见过。使用反相器作为阈值判断的比较器,作为比较器的反相器用的是倒比管。反相器下侧N管尺寸可调节,首先要校准比较电压,使用一个参考电压(0.8V)作为输入,然后使用逐次逼近逻辑调整反相器下侧N管(二进制加权)尺寸。SAR完成后锁存住N管尺寸,之后比较器就可以使用了。调节位好像是4~5位。0.8V这个电压是作为插入检测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