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kill 脚本求助

楼主(2021-09-29):
自己写了一个脚本,目的是在 layout 界面操作后,直接显示当前 Metal,OD,Poly 等layer 层次,隐藏其它的 layer 层次。
脚本写的很菜,现在有一个 WARNING :Command string too long,limit is 511 characters.
请大神帮忙修改一下,不胜感激。
脚本如下:
;;-----------------------------------------------------------------------------
hiSetBindKeys( "Layout" list(
    list("<Key>F10"    " pteSetOnlyVisible(\"NW drawing\" \"Layers\")
                         pteSetActiveLpp(\"OD drawing\")
                         pteSetActiveLpp(\"PO drawing\")
                         pteSetActiveLpp(\"M1 drawing\")
                         pteSetActiveLpp(\"VIA1 drawing\")
                         pteSetActiveLpp(\"M1 pin\")
                         pteSetActiveLpp(\"M1 test1\")
                         pteSetActiveLpp(\"M2 drawing\")
                         pteSetActiveLpp(\"VIA2 drawing\")
                         pteSetActiveLpp(\"M2 pin\")
                         pteSetActiveLpp(\"M2 test1\")
                         pteSetActiveLpp(\"M3 drawing\")
                         pteSetActiveLpp(\"VIA3 drawing\")
                         pteSetActiveLpp(\"M3 pin\")
                         pteSetActiveLpp(\"M3 test1\")
                         pteSetActiveLpp(\"M4 drawing\")
                         pteSetActiveLpp(\"VIA4 drawing\")
                         pteSetActiveLpp(\"M4 pin\")
                         pteSetActiveLpp(\"M4 test1\")
                         pteSetActiveLpp(\"M5 drawing\")
                         pteSetActiveLpp(\"VIA5 drawing\")
                         pteSetActiveLpp(\"M5 pin\")
                         pteSetActiveLpp(\"M5 test1\")
                         pteSetActiveLpp(\"M6 drawing\")
                         pteSetActiveLpp(\"VIA6 drawing\")
                         pteSetActiveLpp(\"M6 pin\")
                         pteSetActiveLpp(\"M6 test1\")
                         pteSetActiveLpp(\"M7 drawing\")
                         pteSetActiveLpp(\"VIA7 drawing\")
                         pteSetActiveLpp(\"M7 pin\")
                         pteSetActiveLpp(\"M7 test1\")")
)) ;; hiSetBindKeys
;;-----------------------------------------------------------------------------

网友A:
是不是太长了,你只留两个层次的命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太长了,你只留两个层次的命令试试

是太长,减短一些,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我想把这些层次全部显示。

网友B:
procedure( myBindKeys()
                         pteSetOnlyVisible(\"NW drawing\" \"Layers\")
                         pteSetActiveLpp(\"OD drawing\")
                         pteSetActiveLpp(\"PO drawing\")
                         pteSetActiveLpp(\"M1 drawing\")
                         pteSetActiveLpp(\"VIA1 drawing\")
                         pteSetActiveLpp(\"M1 pin\")
                         pteSetActiveLpp(\"M1 test1\")
                         pteSetActiveLpp(\"M2 drawing\")
                         pteSetActiveLpp(\"VIA2 drawing\")
                         pteSetActiveLpp(\"M2 pin\")
                         pteSetActiveLpp(\"M2 test1\")
                         pteSetActiveLpp(\"M3 drawing\")
                         pteSetActiveLpp(\"VIA3 drawing\")
                         pteSetActiveLpp(\"M3 pin\")
                         pteSetActiveLpp(\"M3 test1\")
                         pteSetActiveLpp(\"M4 drawing\")
                         pteSetActiveLpp(\"VIA4 drawing\")
                         pteSetActiveLpp(\"M4 pin\")
                         pteSetActiveLpp(\"M4 test1\")
                         pteSetActiveLpp(\"M5 drawing\")
                         pteSetActiveLpp(\"VIA5 drawing\")
                         pteSetActiveLpp(\"M5 pin\")
                         pteSetActiveLpp(\"M5 test1\")
                         pteSetActiveLpp(\"M6 drawing\")
                         pteSetActiveLpp(\"VIA6 drawing\")
                         pteSetActiveLpp(\"M6 pin\")
                         pteSetActiveLpp(\"M6 test1\")
                         pteSetActiveLpp(\"M7 drawing\")
                         pteSetActiveLpp(\"VIA7 drawing\")
                         pteSetActiveLpp(\"M7 pin\")
                         pteSetActiveLpp(\"M7 test1\")")
) ;;

hiSetBindKeys( "Layout" list(list("<Key>F10"    "myBindKeys")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cedure( myBindKeys()
                         pteSetOnlyVisible(\"NW drawing\" \"Layers\")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