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nesim

楼主(2021-09-29):
有没有哪位大佬知道finesim SPICE和finesim pro算法是怎么样的?以及它们是怎么确保精度的?

网友A:
主要有几个算法,对于线性非时变电路,直接对散列矩阵求解即可,对于线性时变电路,主要用差分迭代方式,期间需要用到Euler Forward与 Euler Backward方法迭代求解,而对于非线性时变电路,需要利用Euler Backward对步长进行预测,而后带入散列矩阵,求出Jacobi行列式,再利用Newton-Raphson 方式迭代得到散列矩阵的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有几个算法,对于线性非时变电路,直接对散列矩阵求解即可,对于线性时变电路,主要用差分迭代方式,期 ...

哪里有相关的文献资料或者说书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