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route之后的violation

楼主(2021-09-29):
在做完route之后有很多的output hold time violation,都在pin上,看了时序路径,clock network delay相差的很大,propagated比ideal小了将近0.5,这种情况是留的裕量太大了吗?还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楼主:
已解决:这些violation是由于clock_network_delay为ideal造成的,按理说CTS之后应该都是propagated,可以通过以下命令手动设置:
set_propagated_clock [all clocks]
update_ti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