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升压电荷泵的电容问题

楼主(2021-09-29):
设计了一款升压电荷泵,选择的是mom 电容,在做后端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疑问,前端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希望设计过的大佬不吝赐教:
1.电荷泵的本电容有有一端是弯曲的,意思是寄生电容较大,那么这一端应该接时钟翻转还是寄生电容小的一端应该接时钟翻转,有何不同?
2.面对比较大的电容,画版图的时候是否应该吧大电容分割成很多个小的单位电容,这样有什么好处,如果要分开这些电容阵列是否要像ADC里面的电容阵列一样做匹配周围加DUMMY呢?
3.画电荷泵版图的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期待回复

网友A:
1. 寄生电容大的接时钟,效率高。
2.适当分割,但不必分得太碎。分开主要减小Poly的RC延时。不需要Dummy,PUMP对匹配的要求不高。
3.注意正负时钟线离远一些,减小CC的影响。大电流线注意线宽。电容加好ring,防latch 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寄生电容大的接时钟,效率高。
2.适当分割,但不必分得太碎。分开主要减小Poly的RC延时。不需要Dummy,P ...

太感谢了,笔芯

楼主:
画电荷泵的电容 大家一般吧1P的电容切成多少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