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vcs

楼主(2021-09-29):
突然想在ubuntu上玩玩,但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无从下手!!!

目前2019版本,lic在centos是可以使用的。可以给点建议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解决方法已经发送

网友A:
1)-LDFLAGS
2)-Wl,--no-as-needed上面两个还不行的话
3)试试其他gcc g++版本。比如。-cpp g++-4.8 -cc gcc-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DFLAGS
2)-Wl,--no-as-needed上面两个还不行的话
3)试试其他gcc g++版本。比如。-cpp g++-4.8 -cc  ...

谢谢,前两个之前都试了,不行,准备换一下GCC试一下,4.4.7或者4.8。

网友:
root账号安装的?会不会是权限不够打不开导致的?

楼主(2022-02-09):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