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层区别

楼主(2021-09-29):
2XTM以及4XTM这些金属层次是干嘛的?跟别的Metal有什么区别?

网友:
啥子工艺,Design Rule里应该写了的吧

网友:
一般是相对于M1说的,M1相当于1x
主要是厚度不一样,所以要求最小宽度也不一样,电阻也有差别

网友:
都是金属,一般是横向尺寸和纵向厚度不一样。看你的设计需求

网友:
这个2x,4x一般是高层金属,它的厚度是2倍或者4倍的厚度

网友:
看dr文件

网友:
字面理解是2倍和4倍的顶层厚METAL 对应的导电能力有差别 DRC文件的里面应该有此选项的开关 不同厚度的顶层METAL 其设计规则应该是不一样的 根据设计需求注意修改对应的验证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