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模级书上的一个小问题,这个ID是怎么看出来的啊?

楼主(2021-09-30):
(图片)

网友:
g_m * V_gs

网友A:
应该是小信号的计算

楼主:
跨导的定义是在大信号下。等于ID对vgs求导,那小信号是可以理解成id=gm*Vg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小信号的计算

嗯嗯,我知道是小信号,那那那。。。咋算的啊

网友A:
gm 就是电流比电压   你不用看成是求导了 小信号 就是直接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m 就是电流比电压   你不用看成是求导了 小信号 就是直接除的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