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 ADC中的校准方法

楼主(2021-09-30):
请教下,目前在SAR ADC中流行的校准方法,通常采用前向校准还是后向校准?前向校准和后向校准各有什么优劣?
后向校准不影响ADC的转换,是将校准过程插入每个码转换的周期中还是需要额外的一个校准周期?
前向校准通常受PVT影响会很大,而且如果加前向校准,需要很多校准bit,是不是使得使用太多PAD?

网友A:
一般大家不会用这种叫法,而是称为前台校准和后台校准
后台校准不同的电路实现方法也不一样,我见过的大部分都是将校准过程融入到转换过程里
前台校准跟pad数量,很难说有明确的关系,你必须要详细了解一下某种前台校准的校准机制才能了解是不是需要额外pad。至少我了解的一些前台校准的方案是不需要额外加pa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大家不会用这种叫法,而是称为前台校准和后台校准
后台校准不同的电路实现方法也不一样,我见过的大部 ...

请问如果是用在上百M高速AD中,校准电路的速度也需要很快,小于一个转换周期?前台的话是不是就需要在上电后加额外的校准时间,之后固定校准位这样。

网友(点评):
后台校准和模拟前端一般不存在反馈回路,所以不存在要求校正电路在一个周期内完成校正。看书的话推荐xicheng jiang在剑桥出版社出的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是用在上百M高速AD中,校准电路的速度也需要很快,小于一个转换周期?前台的话是不是就需要在上 ...

我觉得你对校准的理解可能还有误区,你可能觉得做后台校准,需要在一整个周期里面专门留一点时间给校准电路来工作。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我建议你多找几篇文章看看,实际理解一下各种校准算法具体的工作细节。把前台校准和后台校准的定义弄清楚,不如实际看懂一篇文章
我自己推荐新手可以看这几篇
前台的
A 12-bit 104 MS/s SAR ADC in 28 nm CMOS for Digitally-Assisted Wireless Transmitters
后台的
A 12 bit 160 MS/s Two-Step SAR ADC With Background Bit-Weight Calibration Using a Time-Domain Proximity Detector

网友(2023-11-26):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对校准的理解可能还有误区,你可能觉得做后台校准,需要在一整个周期里面专门留一点时间给校准电 ...

你好,我最近也在拜读《A 12-bit 104 MS/s SAR ADC in 28 nm CMOS for Digitally-Assisted Wireless Transmitters》这篇文章,学习前台校准。
其中有一句“The Z-ADC digitizes the real value of w7p. ”我不太清楚这个Z-ADC具体是如何量化并且得到实际权重的,请问有其他的参考资料?或者您能够指点一二吗?

网友:
首先,列举你要校准的参数是什么,比如静态的offset? Reference? Mismatch?还有动态,比如动态的offset等?

网友(2024-03-13):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是用在上百M高速AD中,校准电路的速度也需要很快,小于一个转换周期?前台的话是不是就需要在上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Digitally-Assisted Analog and Analog-Assisted Digital IC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