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状态机

楼主(2021-09-30):
为什么同一个工程,使用三段式状态机编写和使用一段式状态机编写都可以仿真成功,但是在具体测试的时候,只有一段式状态机可以通过实际的测试,三段式状态机通不过具体的测试,请问各位大神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网友:
无论一段/二段/三段,都可以写出一模一样的电路,所以... ... 应该是代码有BUG

网友:
估计是写的有问题

网友:
和几段式没有关系,代码问题。

网友:
同意以上几楼的分析,代码有bug,可以在写testbench的时候,模拟一下实际测试环境。

网友:
注意的地方就是三段式的输出和一/二段式的输出,三段式输出的敏感列表用current_state就晚一个周期,用next_state输出就和状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