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C+R结构能否实现冗余位校准?

楼主(2021-09-30):
请教大家一下,最近在做12位SAR ADC的预研,受成本制约准备使用C+R结构,计划使用冗余位校准,现在的问题是电阻段是否能实现冗余位校准?
受成本制约是个头疼的问题,既要面积小,又要性能好,还要选最便宜的工艺。上个9bit SAR为了面积小,硬是使用的R2R纯电阻结构,这次要求12位的了,真是欲哭无泪啊。

网友:
C+R结构,12bit 应该还好吧。

网友A:
電阻段可以插redundant bit, 你設計Resistor redundant bit時的weighting跟你在設計C+R時用一樣的概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段可以插redundant bit, 你設計Resistor redundant bit時的weighting跟你在設計C+R時用一樣的概念即可 ...

好的,多谢,我去尝试一下!

网友B:
c+c就可以做,c+r现在不多见了。加了校正有时候成本反倒高了。现在言必称校正,是的校正很强大,但是实际真正完全做到芯片上的没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就可以做,c+r现在不多见了。加了校正有时候成本反倒高了。现在言必称校正,是的校正很强大,但是实际真 ...

集成vref,没给留滤波管脚,整个芯片只有一个5V AVDD供电,电源质量很差。数字准备多次采样了

楼主:
9bit那个是0.5um工艺做的,面积预算给的200um*300um,实际做出来也是这么大,还集成的的vref,要了老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集成vref,没给留滤波管脚,整个芯片只有一个5V AVDD供电,电源质量很差。数字准备多次采样了
...

做平均就是另外一种玩法。主要用来对付噪声。

网友C:
可以 8+4或者7+5 在电容低位插冗余,用R阵列校准C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平均就是另外一种玩法。主要用来对付噪声。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段可以插redundant bit, 你設計Resistor redundant bit時的weighting跟你在設計C+R時用一樣的概念即可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8+4或者7+5 在电容低位插冗余,用R阵列校准C高位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