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signWare IP安装工具coretool使用

楼主(2021-09-30):
哪位大虾,指导一下,折腾了半天,coreConsultant可以启动,但是对应的IP怎么安装啊?

之前用的可以直接选 IP,然后生成对应IP的config,谢谢啊

网友:
DESIGNWARE_HOME 设置好就可以了

楼主:
对应IP的安装文件需要单独安装吗?

网友(2023-09-23):
引用 楼主:
对应IP的安装文件需要单独安装吗?

yes install ip

网友(2023-11-01):
搞好了吗?

网友:
IP需要单独的package吗? 有米有可以share一个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