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规则验证时DRC和start RVE

楼主(2021-09-30):
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我跑的结果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
start RVE可以选择之前跑过的验证结果文件打开。

网友:
DRC是运行drc,运行完自动会弹出RVE,显示结果用于debug。RVE是打开已经有的DRC结果(比如你在terminal用指令跑的DRC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