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怎么接好一点

楼主(2021-09-30):
信号线宽度很小 而PAD 金属层面积 相比较大很多
所以 信号线接上去 怎么会好一点
感觉很大area的金属接一个特别小的金属线 连接很不好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
一般要倒角稍微大点吧,看公司的项目倒角都较大

网友:
很大的金属连接很细的金属,容易断掉,所以最好渐变的缩小金属宽度

网友:
做个梯度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