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开关问题

楼主(2021-09-30):
在大多数情况下,只用一个开关就足够了,对低输入电压采用一个nMOST,而对高的输入电压采用一个pMOST,这句话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
一般开关管会用两个mos,一个n一个p这样你传输高电压或者低电压都可以,因为有阈值的影响,你用n传输高电压最高只能传输VH-vth的值,再高 nmos是不开的 pmos也是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