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举升压电路

楼主(2021-09-30):
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在h桥设计种,我使用 的这种自举升压电路,为什么H桥的高边管会在输入信号升高前先升高呢,本来输入信号与另一端的输入信号间是加了死区时间的额,但是由于这边提前升高,导致死区时间没了,使两边通路同时导通,请问一下研究过这个电路的大佬,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输出的波形是怎么样的呢,仿真的时候是像你画的草稿一样整体仿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波形是怎么样的呢,仿真的时候是像你画的草稿一样整体仿真的吗

大哥,我就是集体仿真的,下面那个就是每个电压结点的仿真图,前面的升压部分输出波形米问题,但是经过第一级反相器后就可以看到升压的时间是在输入电压变为高电平之前出现,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输入还没变,就先升压了,导致我的死区时间都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我就是集体仿真的,下面那个就是每个电压结点的仿真图,前面的升压部分输出波形米问题,但是经过第 ...

你的H桥高边管的栅源电压波形是怎么样的可以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H桥高边管的栅源电压波形是怎么样的可以看一下吗

倒数第三个,,也是提前一段时间电压上升

网友:
你可以看看差分信号,可能你的SW已经升起来起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倒数第三个,,也是提前一段时间电压上升

这样看着不明显,可以直接看栅源电压的波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着不明显,可以直接看栅源电压的波形的

大哥,我直接看vgs,发现提前升压似乎不影响结果,但是这里出现个毛刺,好像还是会使上下管子同时导通,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我直接看vgs,发现提前升压似乎不影响结果,但是这里出现个毛刺,好像还是会使上下管子同时导通, ...

不影响结果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太理解,我感觉应该是上管提前道通才会导致VSW被提前拉起来。小毛刺大概是因为死区的原因出现的

网友B:
简易图和仿真电路电容解法首先是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结果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太理解,我感觉应该是上管提前道通才会导致VSW被提前拉起来。小毛刺大概是因为 ...

因为vhdrive和vsw是一同升高的,所以,上官的vgs还是等于0,管子还是关断的,而那个毛刺是因为在那段时间里,vhdrive>vsw导致上管的vgs>vth,我看仿真结果好像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易图和仿真电路电容解法首先是不一致

一样的,接在外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的,接在外面了,

你1楼发的照片明显跟后面实际电路截图中的电容连接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