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损伤后,红外热源分析

楼主(2021-09-30):
我有一个问题,芯片在ESD损伤后,如何通过红外热成像来定位损伤的位置?
红外图像中,发亮的区域一定是对应的损伤的器件位置吗?之所以,会出现发亮,是这个位置热量过高还是流过的电流过大?具体的发亮的原理是什么?
一般,都是在ESD损伤后,对损伤的芯片的VCC上电,直接观测热源位置,这样,测试环境不是和ESD测试环境不一样了吗?为何直接上电,就可以测出热源的位置?
之所以会有发亮的区域,是因为电流在那里流过还是什么原因,怎么发热的呢?

网友(2021-12-02):
ESD损伤成像分析一般有两种,一种叫emmi,一种叫obirch。观察热源观察的不是它本身的发热,而是激光加热观察温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