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咨询】memory compiler生成的sram时序不对【已解决】

楼主(2021-09-30):
最近在用memory compiler,仿真的时候发现时序不对,如果所有输入信号在下降沿触发的话就可以正常读写,如果在上升沿触发的话可以正常写但是没办法读,想知道是什么情况?

楼主:
这是官方文档,应该是说在上升沿触发吧...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仿真激励有问题,你可能在tb里面用的=号阻塞赋值?
修改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仿真激励有问题,你可能在tb里面用的=号阻塞赋值?
修改为

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把testbench的CLK周期调大,满足setup time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testbench的CLK周期调大,满足setup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