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芯片内部元件...........

楼主(2021-09-30):
大佬们知道下面这两个芯片元件是电容吗?如果是电容的话他怎么有三个端口并且接不同的线上。

网友:
这还没切到芯片内部呢,只是外部的一些电路接口,看不明白

网友(2021-11-02):
这个图看不清你说的三个端口是哪三个啊?
你把不同层次都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