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芯片内部元件...........

楼主(2021-09-30):
大佬们问下,下面这两个芯片内部元件是电容吗?如果是电容的话他怎么三个端口连在不同的线上

网友A:
一个电容的一个极板难道不可以接到两个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容的一个极板难道不可以接到两个地方吗?

他是三个端口连到3个地方,是不是里面是有两个端口表示一个极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