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代码在windows下的Notepad能运行,在Linux下的vi 报错

楼主(2021-09-30):
perl代码在windows下的Notepad能运行,在Linux下的vi 报错

网友A:
第一行编译器的申明就写的不对吧?
一般是:
#!/usr/bin/perl

网友B:
解释器指示的不对。
#!/usr/bin/per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编译器的申明就写的不对吧?
一般是:
#!/usr/bin/perl

感谢,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释器指示的不对。
#!/usr/bin/perl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