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dence 某软件界面不显示文字

楼主(2021-10-01):
安装c@dence某软件界面不显示文字,可能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modus   在  rhel6  以外都有着个 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dus   在  rhel6  以外都有着个 bug

modus19还是20有这个bu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dus19还是20有这个bug?

我忘记了 17 还是 18 以后都有

楼主:
意思是只能real 6.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忘记了 17 还是 18 以后都有

准备从ubuntu转rhel,刚下的7.4,换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准备从ubuntu转rhel,刚下的7.4,换6?

系统  Ubuntu 18.04
目前通过修改字体设置可以暂时显示一部分字体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还是有部分区域字体显示不出来
root cause 还没找出来

rhel  7.x / 8.x  我测试的是一样的状况

网友:
会不会是java的问题?
之前ISCAPE安装工具中文显示方框,给它指定了系统java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  Ubuntu 18.04
目前通过修改字体设置可以暂时显示一部分字体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还是有部分区域字 ...

$ modus
Starting Modus DFT Software Solution Tcl UI.
Type "exit" to return to your previous environment.
Only command-line mode will be available during this Modus session.
invalid command name "get_parse_style"
    while executing
"get_parse_style"
    ("eval" body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eval $args"
    (procedure "minterp" line 2)
    invoked from within
"minterp get_parse_style"
    (file "/home/cadence/MODUS191/tools.lnx86/tb/tcl/framework/fwComplete.tcl" line 107)
    invoked from within
"source $dir/fwComplete.tcl"
    (procedure "Framework_init" line 222)
    invoked from within
"Framework_init"
    (file "/home/cadence/MODUS191/tools.lnx86/tb/tcl/framework/fwinit.tcl" line 439)
    invoked from within
"source /home/cadence/MODUS191/tools.lnx86/tb/tcl/framework/fwinit.tcl"
    ("package ifneeded Framework 1.0" script)
    invoked from within
"package require Framework        "
    (file "/home/cadence/MODUS191/tools.lnx86/tb/tcl/methodology/meth_cmds.tcl" line 324)
    invoked from within
"source /home/cadence/MODUS191/tools.lnx86/tb/tcl/methodology/meth_cmds.tcl"
    ("package ifneeded Methodology 1.0" script)
    invoked from within
"package require Methodology"
    (file "/home/.testderc" line 12)
    invoked from within
"source $::env(TESTDE_RSRC)"
    (file "/home/cadence/MODUS191/tools.lnx86/tb/tcl/framework/fwPrompt.tcl" line 174)

兄弟,这个情况怎么调试?

网友(2022-02-02):
祝大家新年快乐!
楼主能否发个新链接到modus19还是20, a_so_lin@126.com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