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窄带读

楼主(2021-10-01):
axi写操作是由wstrb信号来控制窄带传输,但是读操作的窄带传输,master如何知道应该取那几byte?虽然master应该知道,但是还是有困惑。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看读地址的低位,master的发送读指令时储存读地址的低位(通常用一个fifo存储),数据读回来之后(rvalid)根据之前存储的读地址低位来选择rdata片段(然后fifo pop)。比如rdata是128b的,窄带需要读32b数据,那么master可以用raddr[x:4]读数据,低位raddr[3:2]选择32b片段,需要byte的话可以用raddr[1:0]选择。
觉得有用麻烦打赏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正确!!!! 楼主速度发奖金

网友A:
比如rdata[31:0],那么对应的rstrb就是rstrb[3:0],每一位对应了rdata[31:0]中的一个字节,就是字节使能位,再tvalid和tready同时有效的情况下,判断rstrb[3:0]那一位有效,就锁存下对应的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rdata[31:0],那么对应的rstrb就是rstrb[3:0],每一位对应了rdata[31:0]中的一个字节,就是字节使能位, ...

r通道没有strb信号。。。你还是好好看看协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rdata[31:0],那么对应的rstrb就是rstrb[3:0],每一位对应了rdata[31:0]中的一个字节,就是字节使能位, ...

tvalid和tready是axi-steam,根本没有axi五个通道,不懂就不要瞎回复

网友B:
xRUSER        master        用户自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tvalid和tready是axi-steam,根本没有axi五个通道,不懂就不要瞎回复

我只是简写了valid和ready这两个握手信号。

上面是aix-lite的,你看是不是valid和ready信号同时有效,才能保证能够接收数据,并且是有效数据的,strb信号表示是那些字节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简写了valid和ready这两个握手信号。
上面是aix-lite的,你看是不是valid和ready信号同时有效,才 ...

知道valid和ready握手,写有wstrb,这种基本概念不用你跟我说,我问的是读

楼主:
引用 网友B:
xRUSER        master        用户自定义

这也是一个一拍脑袋想当然的回答。。。无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一个一拍脑袋想当然的回答。。。无语了

你能反驳我,我就给你100w~ 不能反驳我,不要瞎说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反驳我,我就给你100w~ 不能反驳我,不要瞎说不可以

https://community.arm.com/developer/ip-products/system/f/soc-design-forum/45236/strobe/165384#165384,看看这个问答吧

网友:
根据读地址来的,比如你的数据位宽是32位[31:0],然后你要读1地址的1个字节,主机直接取数据总线的[15:8]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valid和ready握手,写有wstrb,这种基本概念不用你跟我说,我问的是读

AXI中AXI-Stram,axi-lite,AXI-FULL的读数据通道都没有strb,因为并不需要,你读的时候默认按数据线位宽去对齐地址取数据,因为读和写不一样,写,你要保证写入的字节有效,而且在DDR控制器后可能有merge这些操作。但是读,你直接读了,你自己需要那些位,mask取,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I中AXI-Stram,axi-lite,AXI-FULL的读数据通道都没有strb,因为并不需要,你读的时候默认按数据线位宽去 ...

困惑的就是这一点,master是怎么知道自己应该取哪几byte?因为数据是master写入的?所以取的时候master知道自己哪几byte是自己需要的?但是同一地址可能被其他master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