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源RC积分器的瞬态问题

楼主(2021-10-01):
请问对于如图所示的积分器,他的瞬态在切换时的过冲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有没有好的优化办法,可以看到用理想运放仿真是不存在过冲的。
恳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下

实际

实际

实际结果

实际结果

理想运放

理想运放

理想运放仿真结果

理想运放仿真结果

网友A:
通过反馈路径直接耦合到输出的。理想运放带宽很宽,即使有高频的变化,输出也能快速响应反馈回输入端,输入端仍然被钳制在虚地点。实际运放带宽有限,信号反馈回来的速度不够快,输入快速变化导致放大器输入端短暂脱离虚地点,输出也受到输入的直接耦合出现过冲。我觉得你应该分析一下你的有源积分器的实际应用场合,输入端是不是真的会出现这么尖锐的方波,如果实际上不会遇到这种方波,那这个问题不管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反馈路径直接耦合到输出的。理想运放带宽很宽,即使有高频的变化,输出也能快速响应反馈回输入端,输入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没有想到这一点。然后现在输入可能会是一个上升下降为小于1ns的方波,那么这里怎样去做会比较好呢,增大放大器的带宽吗,还是增大带宽也会有难度,想请您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没有想到这一点。然后现在输入可能会是一个上升下降为小于1ns的方波,那么这里怎样去做 ...

增大带宽也可以,输出端再加一点电容负载也可以
你还可以分析一下,电压波形这个瞬间的过冲对后续电路有没有影响,如果只是波形难看,对后续信号处理没有影响的话,我觉得放着不管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带宽也可以,输出端再加一点电容负载也可以
你还可以分析一下,电压波形这个瞬间的过冲对后续电路有 ...

其实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我会再尝试一下,谢谢您的指导